[三星]
三星943驱动没有输出屏供电,如何查?Q206 无替换元件!

楼主(2014-07-05):
三星943 19寸 屏。接机故障为开机后电源灯亮 屏幕黑黑! 报价格后 拆机开修,发现两个电容鼓包,换好通,依旧,断电一会后测15V相关电路发现有电阻式保险断路,手上没有125V的保险,用了个2502A的换上去后开机亮了,但白屏。。。。 测驱动板上有14V 有3.3V 有5V。 网上查了下,说白屏应该不是通病,可能是没有屏供电,所以白屏,或者主芯片问题。。于是测了一下屏供电 最后一针,电压为0.23V。。。该针接到有一个Q206的6脚IC上。。。IC的12 45是通路的。只有3 6不通路,好象是3级管功能。于是再待机时测36脚均为5V左右,1245为0V,按开关后,3脚为0V,6脚为5V(后测试,这个脚是连接到电源板出来的5V的),1245为0.23V(这个是屏供电正常应该为5V才对。。)是有什么拉低了,还是这个IC有问题了??到这里没有思路了。。屏供电线上只有一个103的电阻连接另一短接地。。但量也没对地短路。。

现在想改一下电路。但找不到方法,想实现的目的是:有没有一个元件或者几个3极管组成一个开关电路。就是根据高电平时关,低电平是 开。

补充内容 (2014-7-6 15:07):
问题解决了,也是无意中的。。。用烙铁搓搓Q206IC 后 居然正常了。。。(绝对不是虚焊引起,难道350度搓后IC又正常了)开了一个晚上目前没见有问题。。。。

网友A:
IC的12 45是通路的,那3脚6脚是不是有5V呀?
这个就是个P沟道的MOS管,3脚6脚有电就改个普通的三脚MOS上去!肯定OK!

网友B:
直接短接123脚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C的12 45是通路的,那3脚6脚是不是有5V呀?
这个就是个P沟道的MOS管,3脚6脚有电就改个普通的三脚MOS上去 ...

3脚6脚 插电 没按开关时 都有5V,当按开关后,3脚为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短接123脚就可以了   不用那么麻烦

这样会引起 插电屏就有5V,但按开关后,屏就没供电了吧?因为3脚有高低平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C的12 45是通路的,那3脚6脚是不是有5V呀?
这个就是个P沟道的MOS管,3脚6脚有电就改个普通的三脚MOS上去 ...

P沟道的MOS管  好象比较难找呢,。手上没有,说说有什么型号(字母)的管的P沟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P沟道的MOS管  好象比较难找呢,。手上没有,说说有什么型号(字母)的管的P沟道

在报废的驱动板上拆一个3脚的屏供电MOS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3脚6脚 插电 没按开关时 都有5V,当按开关后,3脚为0V

这说明就是它坏了改个3脚的!

网友:
q206   Si3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