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关机。点关机的话就死机了,只能强制关机。

楼主(2014-07-05):
技嘉主板GA-h55m-s2,点亮之后关不了机。只能常点两根针强制关机。点了那两根针之后就发现死机了。没接硬盘试的。求解啊!
技嘉主板

网友:
我有块M68的板子 也是关不了机 一点关机就重启 球思路

网友: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桥虚汗,楼上的可能是BIOS错误,另刷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关不了机是桥坏了

网友:
呵呵 技嘉的先刷 BIOS先

网友:
按时序来 看哪个供电煤关

网友:
应该是桥虚汗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 并且板子还一样 刷刷BOS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