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大短华硕笔记本糊涂维修

楼主(2014-07-05):
接到客户送来的机器ASUS F80S 客户描述在单位使用中,当时正是雷雨天气,客户以为在单位有很好的防雷击措施应该没事就没在意,谁知一个雷过后,机器就黑了,再也开不起来。(呵呵,防雷措施看意思也不是很保险啊),和客户谈好,打发客户回去。
接下来接可调电源测试,大电流掉电,看来是大短了,大体检测了一下发现3V的电感阻值不正常只有17欧左右,大家都知道3V在笔记本电脑里很重要很多芯片都需要这个供电,如南桥、EC芯片、网卡等。见下图:

经检测网卡芯片被雷击损坏,遂更换网卡,再次测试3V电感恢复正常。各位看到这里以为就修好了,雷击的吗,肯定就是网卡坏了引起的。呵呵继续往下看,加电测试,还是不行啊,到这里有点懒了,上论坛看看有没有相同的案例,到论坛搜索了一下看了几个帖子虽然没有同样的但是还是有用的是这几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182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5000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4599)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3183这个帖子是下载的图纸,三个附件15分哪,之前找了一个是分了两个包的第一个包是坏的废了我10下载分,是哪个链接我没记住因为着急呀。
图纸有了就好办多了。继续吧,打开图纸看了看,呵呵问道烧鸡味道了,还是烧鸡看看吧。不烧不知道一烧吓一跳,5V供电管也有问题呀还有ISL6262A换之,见下图:

在继续发现1.5VS转换电路的MOS管损坏。见下图:

换掉这个MOS管,测试还是有问题,经检查发现TPS51020的21脚的+5Vo电压只有1.3V,测量此脚对地阻值很低,一个雷坏这么多真是厉害(大自然的力量是不可估量也是无法抗拒的呀),换掉TPS51020,测量点对地阻值均正常。见下图:

再次接可调电源开机,开机电流几次跳变看来是好了,先外接测试亮机,装机,现正在测试中,已经20来分钟了玩游戏没有问题。最后感谢以上几位朋友的帖子和图纸。华硕的机器真是难搞啊。

网友A:
怎么没把SB干了,想想那时 修G450雷击EC  网卡   SB   一大片,看到G450雷击过的就先把这几个拆了在量

网友B:
lz的帖子都是高难度的啊!

网友:
楼主最后可以总结一下换了多少个元件吗?

网友:
雷击 击的还不是很严重啊,    要这样 网卡---〉Ec----〉南桥----〉CPU    这节奏就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把SB干了,想想那时 修G450雷击EC  网卡   SB   一大片,看到G450雷击过的就先把这几个拆了在量

SB没有发现损坏的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的帖子都是高难度的啊!

这个机器倒是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换了网卡,ISL6262A,Q8201,TPS51020  4个元件,楼主是不是?

网友:
每次看123朋友的解说图总是那么易懂明白

网友:
楼主这排好积极发贴。。让我们学到不少维修经验。。

网友:
雷击的机器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C:
雷击过的板子不怎么好修啊,涉及的东西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雷击过的板子不怎么好修啊,涉及的东西不少啊

雷击过的板子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