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现代E派GB228W显示器开机自动关机

楼主(2014-07-05):
手里有一台现代E派GB228W显示器,外接12V供电。通电后屏闪出显示器LOGO后黑屏,很快再自动开机出LOGO,再关机开机,如此反复故障现象。刚看到就想可能是开关不良或驱动故障。为排除电源问题,用另一外接适配器通电试机,通电后直接黑屏,驱动板上NCE0110K管冒烟,请教高手,会是什么 问题?直接更换NCE0110K管可行?

网友A:
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B:
NCE0110K先换掉再说,即然通电烧东西,再量量与NCE0110K相连的元器件有没有短路的,如果没有,就通电试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NCE0110K先换掉再说,即然通电烧东西,再量量与NCE0110K相连的元器件有没有短路的,如果没有,就通电试机吧 ...

感谢指导。先试试看。

网友:
看看灯管吧,测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就知道了

你这话等于没说

网友:
外接灯管灯管试试,才好判断。

网友:
没有外接试试灯管

网友:
点一点灯管  灯管没有问题再就是高压板了

网友:
看看按键是否漏电。。

网友:
楼主,换管好了没有?我也碰到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