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 le 主板触发掉电

楼主(2014-07-05):
这板刚到手触发一下掉电,不能再次触发,第一个想到的是CPU管坏了,后拔了CPU  4口的供电还是掉电 强行短接pson#量供电都正常了,心想是不是s3 s4信号有问题?触发掉电后发现S3 S4一直是高电平 这正常啊。 这时还想到了温控电路  不过这板没电路图 只有点位图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温控这东东,IO是IT8728F 想换个IO试试不过找了料板没找到这IO  这时我在想啊,这S3 S4返回到IO就是要控制PSON#  我能不能直接用这信号加个N管来控制PSON#呢?想到找不到IO 反正试试又不用钱(这很关键)! 在点位图上到找S3 刚好可以加上一个N管,加好管子后触发不再掉电了,正常显示了,再试了一下也正常关机了,这样修不知道这板子什么时候能回来。再问问大大们IO IT8728F 那个信号能控制PSON# 强行关机,送上点位图。

网友:
有创意,值得学习

网友A:
在IO上强制关机,那就是把S3拉低呗

网友:
该电路要小心点

网友B:
IO上连接开关针的脚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上连接开关针的脚就可以

那脚跑过线,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IO上强制关机,那就是把S3拉低呗

没啊,我只是用s3的高电平控制n管吧电源启动线拉低啊

网友:
高 太高了

网友:
楼主高手 我想要到这一步还差的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