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55 屏不亮

楼主(2014-07-05):
接到一g455不显示,电流上到1.4左右就不动了,加焊了北桥,还是一样,以为是显卡,就有焊了显卡,可是还是一样,我把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请大神帮我出个主意,该怎么办呀

网友:
你的看看CPU哦 亲

网友:
不插内存电流多少    可以查下显卡供电  或重植撒

网友A:
楼主这台是AMD的CPU吗?

网友:
你先把内存拔掉 看电流  如果老样子肯定不是显卡啊   那就是前面的 既然加焊了北桥老样子  那就查硬启动这边 看复位出没有  建议反推法先看CPU复位有没有出

网友:
换重置试试 都喜欢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台是AMD的CPU吗?

是amd的,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我打算重置一下北桥,cpu我换了,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