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0 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4-07-0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 E430本本,不装电池进可以正常使用,
问题是不充电    电池可以开机    电源也可以开机,,
但电池  电源一起装在机子里开机   就只有电池放电。电源不放电

ACOFF  插入电源为0V  装上电池以后就变成3.3V    PQ304   G极就变成19V  芯片本身就不道通了
ACOFF 是从EC里出来的,会不会是EC  芯片本身坏了呢?
BATT_TEMP 插入电源不装电池是3.3V   装上电池是1.9V

网友A:
搞好没楼主我这也一个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好没楼主我这也一个不充电

正在修中,,,就是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电池可以放不可以充电也不能和电源共用

网友B:
你有换充放点芯片没?

网友:
充放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换充放点芯片没?

换过了   情况还是一样

网友:
是的,手头也有个这个本子,也是电池能放电,不充电,电源和电源一起或分开都能开机,充放电头疼哦

网友:
换个EC看看啊

网友:
先刷BIOS,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