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T400 进系统开机黑屏

楼主(2014-07-05):
联想 THINKPAD  T400 进系统开机黑屏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每次把笔记本屏合下 进入休眠才能正常使用,怀疑是自动休眠,不知道休眠是哪个信号 ,一般是LID_EC#通过霍尔元件感应的,这本我没有找到磁铁,请教,T400的休眠信号是哪个,这个是LED的屏。

网友A:
是不是显卡驱动没有安装好,显卡没装好进系统黑屏,不进系统正常。LZ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驱动没有安装好,显卡没装好进系统黑屏,不进系统正常。LZ可以试试

不是呀 每次都要屏合下休眠下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B:
屏拆开去掉磁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拆开去掉磁铁试试

就是没有找到磁铁 找遍了都没找到

网友B:
自己拿个磁铁板子上晃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拿个磁铁板子上晃晃

晃得眼睛都花了它也不休眠  根扫雷一样主板上每个地方都扫了

网友:
不懂,,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5-09-09):
哈哈 这个就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我今天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台跟你现像一样,以为显卡我换了主板也一样,也换了高压板也一样,你搞好没

网友(2015-11-01):
这个我也在找问题    有的说显卡驱动问题    有的说进BIOS进CONFIG/DISPLAY/GRAPHICS DEVICE  修改为独立或者集成显卡启动  关掉一个     我试过了   第一次可以

网友(2015-12-18):
高压板的4PIN霍尔感应器在哪里?

网友(2016-06-01):
有没有这个板子的图

网友(2016-10-05):
机器搞好了吗

网友C:
这个问题最好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不行大多数是显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最好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不行大多数是显卡问题

哦,我现在的也是这样的。我好好查下显卡吧

网友:
我也找不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哦,我现在的也是这样的。我好好查下显卡吧

嗯,好的,条件正常就加焊 重置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好的,条件正常就加焊 重置显卡

加汗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