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无输出,求思路

楼主(2014-07-05):
电源采用的是7500+339的,绿线有5V电压,5VSB有5V,短接绿线,7500,4脚0V,8,11有输出,无主电压输出后级无短路,求思路

网友(点评):
检查推动管和开关管相连各电阻

网友:
绿线有5V电压说明负电源正常,看看13009的启动电阻和它的推动级

网友:
8,11脚的电压是多少啊?功率管和其基极的阻容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短接绿线,7500的4脚0V表示339能拉低电压,7500正常时在4脚电压被拉低后,8和11脚会输出波形,有示波器就好看到是否有输出,测8和11脚在短接绿线时是否有电压跳变,也可以知道7500是否坏

网友(点评):
用波波检测两脚波形是检修电源最快,效果最好的方式。

网友:
既然8、11脚有输出了就往后查呀,输出对管及其供电。

网友:
先从两个开关管查起,
后查7500IC的8,11脚电压是否一样,是否从待机2.2V到短接绿地时的1.5V转化。

网友:
顺着7500      8脚11脚 查一下驱动对管(两个小三极管),多用 C1815,同时查查周围的电阻,电容。如果没有问题就要查一查开关管(13007    13009)和其 b极的电阻电容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主电源前级电路,高压大电流,故障率比后级高?查工作条件

网友:
什么芯片 是不是芯片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