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独显不触发

楼主(2014-07-05):
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机器爱坏,我这台是待机0.01,3  5V都有,待机时95280,接电源时电源灯有时候亮绿的有时候不亮,待机电流无变化,刚开始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不是,95280换了还是不行,尝试换EC最后触发亮机了,很稳定

网友:
一般都是同病啊

网友:
这机器真多问题,单95280已经很头疼了!

网友:
LZ这台是EC坏了,不是95280坏了,这机器又多个毛病.

网友:
通病多 好修,,就怕没有通病

网友:
95280坏的多哦

网友A:
都不查工作条件  就直接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查工作条件  就直接换EC?

当你不确定D95280和BIOS出问题的时候,只能尝试换EC,更别说再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去查工作条件,这个得实践。

网友:
95280是不是芯片很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