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来报道咯! 发个蓝屏代码翻译 不喜勿喷哈

楼主(2014-07-05):
  一、 蓝屏上STOP后面的代码

  Windows蓝屏代码含意速查表

  代码   含意

  0 0x0000 作业完成。

  1 0x0001 不正确的函数。

  2 0x000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档案。

  3 0x0003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4 0x0004 系统无法开启档案。

  5 0x0005 拒绝存取。

  6 0x0006 无效的代码。

  7 0x0007 储存体控制区块已毁。

  8 0x0008 储存体空间不足,无法处理这个指令。

  9 0x0009 储存体控制区块地址无效。

  10 0x000A 环境不正确。

  11 0x000B 尝试加载一个格式错误的程序。

  12 0x000C 存取码错误。

  13 0x000D 资料错误。

  14 0x000E 储存体空间不够,无法完成这项作业。

  15 0x000F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磁盘驱动器。

  16 0x0010 无法移除目录。

  16 0x0010 无法移除目录。

  17 0x0011 系统无法将档案移到 其它的磁盘驱动器。

  18 0x0012 没有任何档案。

  19 0x0013 储存媒体为写保护状态。

  20 0x0014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装置。

  21 0x0015 装置尚未就绪。

  22 0x0016 装置无法识别指令。

  23 0x0017 资料错误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24 0x0018 程序发出一个长度错误的指令。

  25 0x0019 磁盘驱动器在磁盘找不到 持定的扇区或磁道。

  26 0x001A 指定的磁盘或磁盘无法存取。

  27 0x001B 磁盘驱动器找不到要求的扇区。

  28 0x001C 打印机没有纸。

  29 0x001D 系统无法将资料写入指定的磁盘驱动器。

  30 0x001E 系统无法读取指定的装置。

  31 0x001F 连接到系统的某个装置没有作用。

  32 0x0020 The process cannot access the file because it is being

  used by another process.

  33 0x0021 档案的一部份被锁定, 现在无法存取。

  34 0x0022 磁盘驱动器的磁盘不正确。 请将 %2 (Volume Serial

  Number: %3) 插入磁盘机%1

  二、[新整理]windows篮屏全解

  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它会蓝屏。

  NT内核的操作系统采用的是分层管理,主要有用户层(user mode)和内核层(Kernel Mode)我们通过一个比喻来介绍。

  产品制造商:整个电脑管理领导;

  内核层生产车间:用户层(软件,驱动等);

  保安:DrWatson

  保卫科:KeBugCheck

  平时工厂运行有序而且高效,每个车间加班加点制造各种要用到的零件,工厂有严格的规定,那就是不管要生产要用到什么零件都必须经过控制零件领导知道后知道必须停业整顿。命令保卫科给一张报告。(这个才是真正的蓝屏)

  内容有3个。

  1:故障检测信息,就像0*0001A2一样的信息,一般在屏幕最上边。stop code就是停顿的原因。

  2:推荐操作,你是否注意到,蓝屏后中间的文字都是You should ......也就是给

网友:
确实挺基础的  不过蓝屏一般不去看代码   先查硬盘

网友:
你行行好 把解决方法都给弄出来就谢谢了 哈哈

网友:
看毛线啊  硬件没问题就装系统了

网友:
有点用啊,看一下

网友(2014-12-22):
WINXP,WIN7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