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220 奇怪花屏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7-05):
接一笔记本THINKPAD S220
CPU   : Intel 酷睿i3 2365M
无独立显卡
故障原因:进水不开机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很多处腐蚀,处理好主板进烤箱拿出上电电流0.7几 该笔记本式超极本直接接屏亮机,但花屏如图

外接显示器不花屏

软件条成内置时花屏

奇怪的是调成双屏复制时
外接和内置都不花屏

高手指点是i3内置显卡问题吗?
问题是 Intel 酷睿i3 2365M集成的显卡,难道换cpu cpu和主板一体的,
想问一下哪一个信号是管理识别外接显示器呢?
求指导!谢谢!

网友:
应该是显存,看显存旁边有腐蚀

网友:
i3cpu 集成显卡无显存 cpu是BGA上去的。

网友A:
什么北桥啊,像是集显出问题了,在不就是供电不足

网友:
那样有可能是CPU有问题,我之前修苹果I5 2代CPU就有这样的问题,换了CP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北桥啊,像是集显出问题了,在不就是供电不足

bd82hm65 这桥没集成显卡 应该是i3集成的显卡

网友(2020-03-02):
还是要看那些腐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