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MBX-237的。进来 看看VCCRTC跑去那里了

楼主(2014-07-05):
电路图中的VCCRTC 就是下图中 cmos 电池的正极吗?
下图中 电池正极出来 经过1k 电阻(两个500欧的电阻)就不知道跑那里去了,
而且经过1K后的压降很大。不到1V,想看看,PD9  PC21等元件是否有问题,
现在无奈板没有标识,跑电路图 刚开始就找不到过1后到那里去了,
而且这个电路图是V030 rev1.3,我的是 V032 rev 1.2的,
上面比较器的电路就实际的不一样

除了排线接口处,还有那个是VCCRTC_R_S的接口

网友:
既然图纸不一样就得跑线这个就不要着急了,慢慢来吧。

网友:
用镊子去追线啊  不追线怎么知道再哪

网友A:
找到了没??连到南桥背面的一个电阻

网友:
这个一般是在进南桥的 你用万用表一边量着电池座子一边在南桥负极扫扫

网友:
你也得确认下 电阻坏了没有  万一电阻坏了呢。。

网友B:
谁也帮不了你,只有靠自己了。没耐心了放下抽根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也帮不了你,只有靠自己了。没耐心了放下抽根烟!

这个可以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没??连到南桥背面的一个电阻

厉害,果然在这里,在背面很不好找啊,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没??连到南桥背面的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的上方有个测试点,是用来测试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没??连到南桥背面的一个电阻

除了排线接口处,还有那个是VCCRTC_R_S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