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
关于FAT32文件系统DBR与备份DBR丢失的恢复

楼主(2014-07-05):
对于文件系统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FAT32文件系统的DBR备份在6号扇区,其实这个扇区也是很容易被病毒破坏的地方。下面就来看看DBR和备份的DBR丢失后给如何恢复。就用我的一个U盘做例子。
看一下这个U盘是可以正常识别和打开的。见下图:

现在用winhex打开这个U盘,见下图:

这里顺便说一下恢复DBR是在两个FAT表都是完好的,或者FAT1被破坏二FAT2是好的,如果两个FAT表都损坏也是很困难的。好了废话就不多说了,现在来看看需要恢复的几个参数。见下图:

除了图中的06其他几个参数需要计算修改,好了现在吧DBR和备份的DBR清零。见下图:

那个winhex不能保存所以换了一个。
弹出U盘看看如何,见下图:

下面从别处复制一个DBR过来。见下图:

下面呢开始恢复,在恢复之前先说一下,我们就假定第一个FAT表被破坏了。需要计算的参数有,每簇扇区数,保留扇区数,FAT扇区数,隐藏扇区数,还有就是本分区的扇区总数。接下来先搜索FAT表,大家都知道FAT32的FAT表开始4个字节是F8FFFF0F下面就搜索这4个字节。点击查找16进制数值,填上我们要搜索的内容,见下图:

搜索到以后我们要查找它的结束位置,那怎么搜索呢,因为我们使用文件就会有删除的文件,我们可以搜索回收站Recycled或者搜索根目录下的文件或是目录或者搜索2E2020、2E2E20。见下图:

找到以后向上翻。找到根目录和FAT表的连接处。见下图:

这里用更正一下图片中的扇区数有误是因为我截图是向下移动了一个山区,扇区数应是14384。用14384-7208=7176,这个7176就是FAT表的大小,再用7208-7176=32,这个32就是保留山区数了。
下面计算每簇扇区数,从根目录第一个扇区向下搜索2E2020找到第一子目录。见下图:

用14392-14384=8这个8就是每簇扇区数了。

接下来就是计算隐藏山区数,和总扇区数了。这两参数就不用我说了吧,很累呀,见下图:

好了都计算完了现在把参数填回去。注意填的时候是16进制我们计算出来的是十进制,所以要转换成16进制。见下图:

这里提一下因为我们是假定的FAT表1损坏这里我就把FAT表2复制到FAT表1做演示了,大家注意就是了。

好现在弹出U盘看看效果,见下图:

大家看着好就给加点分,没什么技术就是应朋友要求写的这个教程,用了几个小时。

网友A:
你这太高深了  俺有点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太高深了  俺有点看不懂

这么简单还看不懂,你又忽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太高深了  俺有点看不懂

写了这么半天也不点个支持一下。

网友:
看着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C:
太麻烦了,我还是习惯了  定期备份U盘  到移动硬盘和网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了这么半天也不点个支持一下。

已经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麻烦了,我还是习惯了  定期备份U盘  到移动硬盘和网盘

麻烦吗,实际操作就几分钟的事。楼主的习惯很好,但是楼主须知网盘其实并不安全,U盘损坏的几率很大,移动设备的损坏几率很高。

网友:
看到你这个头像就想笑,从哪里弄的?

网友D:
以前搞多启动的时候,MBR,EBR,DBR,搞得头都昏了,拿个16进制的计算器算来算去,还要倒着读,数据恢复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搞多启动的时候,MBR,EBR,DBR,搞得头都昏了,拿个16进制的计算器算来算去,还要倒着读,数据恢复真的不 ...

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又修笔记本又搞数据恢复看来楼主样样都很在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