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932S 不插屏线,指示灯正常,白屏,插好屏线,灯不亮

楼主(2014-07-05):
如题,测试电源板的电压都正常,电源板上的大电容都换过了,以前修过一个,忘记了
电源

网友:
屏的驱动板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你先锁定哪里的问题 你那里应该有电源板吧 换一个新板先试试 以前有一个就是电源板的问题 不接正常 接了屏 电压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