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41S 关机后自动重启

楼主(2014-07-05):
今天一个学生拿来一台HP 4441S  说是关机后,自动重启。拿到售后重做过系统,依旧,后来懒得跑市区,就这样耗着了。所有的软件问题都已经排除了,那些网络唤醒全关掉了。而且这个机子南桥发热量也惊人啊。拿过来时候,触摸板左边是南桥位置,那个烫手啊。怪不得客户说玩游戏卡的要死。
  有没有大师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放假,学生要回去,机子没有放这修,但是还是想搞清下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以前碰到过关机重启的,是网卡芯片被击穿了,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
网卡问题............

网友:
查下南桥管理的芯片有没有短路之类的

网友:
先拆网上,不行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到过关机重启的,是网卡芯片被击穿了,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谢谢啦。这个会跟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