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80G-UD3H屡烧CPU供电上管-求解

楼主(2014-07-05):
技嘉主板:GA-880G-UD3H REV:1.4

故障:不通电,去掉CPU四PIN供电触发正常通电。

判断:CPU供电短路

检测发现CPU供电管上管(图中红圈)短了,拆掉换之,更换新的后一样烧了。考虑有可能上管有问题,于是将全部上管都换了,但还是图中红圈那个烧了,现在傻眼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有遇到过的吗?求解。。(本来想上图的,上不了,你们可以上图吗?难道我的系统问题?)

补充内容 (2014-7-6 11:38):
更换ISL6612驱动IC已经解决可以亮机了,发下CPU电感和供电管有点烫,还在测试。。谢谢各位的指导。。谢谢

网友:
CPU管理芯片。

网友A:
烧管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激励不足,确认供电充足,电源IC正常。

网友B:
IC  驱动   管子要一起换掉   对于这情况

网友C:
我修过是屡烧CPU供电上管,把CPU供电电感换了好的.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CPU供电管理芯片加焊过了。。还是不行。。不认为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管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激励不足,确认供电充足,电源IC正常。

供电肯定正常的,。换了短的MOS管之后安装CPU内存,是可以跑马的,只是还没亮机就又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  驱动   管子要一起换掉   对于这情况

工程量太大。。还不如让客户换板。。而且换了如果不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是屡烧CPU供电上管,把CPU供电电感换了好的.
希望对你有用.

CPU供电电脑全部换吗?

网友D:
换的是原型号的管子吗

网友E:
我也也*烧过*,一般都是上下管一起换的,不行还要连IC也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的是原型号的管子吗

不是原型号的,哪有那么多原型号,从别的主板上拆的上管。。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用拆来的跟原来板上的调换,给那位置换一个原型号的,一样烧,没那么简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也*烧过*,一般都是上下管一起换的,不行还要连IC也一起换

从别的主板上拆下来的场管,应该不分上下吧。。。直接装都没事吧。。如果还是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别的主板上拆下来的场管,应该不分上下吧。。。直接装都没事吧。。如果还是不行呢

大哥,CPU的是分上下管的,要是不分上下管的,干啥给他们取名字叫上下管,直接CPU管得了北,既然分上下管,就不能乱换,上管换上管, 下换下呀。。。

网友:
把哪一组上下管,还有滤波电容换掉试试啊。

网友:
找个显波器测量下波形是否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烧管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激励不足,确认供电充足,电源IC正常。

激励不足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再说详细一点,没看懂,谢谢你

网友:
查查外围,波形是否正常再上管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看下频率,屡烧的话就换芯片

网友:
严谨灌水

网友:
支持楼上的,要换就把一组供电全部换完

网友H:
肯定管子换的不对,上下管子一起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肯定管子换的不对,上下管子一起换就可以了

上下管全部换了,14个这么多。。还不确定得不得。,?哎

网友I:
CPU 电源管理换掉 和 推动IC。

网友:
好有一个方法 直接去掉那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I:
CPU 电源管理换掉 和 推动IC。

推动IC更换后正常了。但是CPU供电电感和供电管有点烫,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激励不足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再说详细一点,没看懂,谢谢你

所谓激励,通俗点儿说就是电源IC的驱动端到MOS管的G极间的线路,要求IC输出信号幅度应足够及到MOS管G极间线路中的补偿、整形等元器件均应正常。首先一点要确定电源IC供电一定要正常,不仅仅是电压幅度还有波形等指标。

网友:
查反馈电路

网友J:
CPU供电管理芯片换了之后还是很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CPU供电管理芯片换了之后还是很烫吗?

跟供电管理什么事。。。没换。。。目前正常。。

网友:
把cpu供电上下管换了不行的话把ic一起换掉应该就没问题了电感看过没问题么?

网友:
挨着上管旁边的电感或电容可能短路或击穿也是会屡烧上管的。

网友:
再烧,只有换芯片,查下各组的上管电压一样吗,不一样,就是那组的问题,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要么跑线查下反馈电路FB,电压反反馈,是下管的S级,经过一个电阻到电源IC的,查下各组的电阻阻值,那几组电阻相同位置的,阻值变大,那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