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定制机按开机键没反应

楼主(2014-07-05):
神州主板,版号hannstar j mv-4 94V-0 0934  。 待机电压+5VA由OZ815提供,+3.3VA由+5VA通过PU503提供, 。接可调电源电流显示0.004,无待机电压。按开关无反应。测得OZ815  1脚电压4.72V,2脚19V,3脚3.33V,4脚3.33V,5脚5.56V,6脚0.33V,16脚5.56V。6脚开启电压按图纸应该是由IE8502E提供 ,OZ815已经换过3个了,6脚的开启电压怎样才能出来啊?因为没有+5VA所以IT8502E就没有VCC输入,求高手指点下,这是个什么情况。

补充内容 (2014-7-8 01:03):
补充下,OZ815第12和17脚都有5.57V,为什么下管的控制脚会一直有电压,还请路过的大神帮忙给解释下。这主板都好多天了,就是弄不出来5V,不给19V直接弄个5V到PL501电感没有出现问题,3.3V也就有了。望大神解释下

补充内容 (2014-7-13 10:46):
昨天弄了一会,去掉QO4,断开PL501出来5V了,查了查后面也没发现短路的地方,只要装上PQ4就没有5V了,PQ4的G极一直有5V电压,反馈电路也查了没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了,求高手赐教

网友:
高手呢,来指点下啊,本人小小白。求大神赐教

网友:
现在的论坛咋变味儿了,发个求助都没什么人看,基地的高手呢,都置顶了咋就没一个肯出来指点一下?大大们都咋了

网友A:
看来没人来指点一下我是路人甲

网友:
电压被拉低了么

网友:
电压被拉低?按你的意思应该有5v出来了?

网友B:
我暂时没有你的这个机器的图纸 用你的贴图分析下
OZ815 1脚   ON/Skip2  是控制的5V吧 (有高电平)
            6脚   ON/SKIP1 控制的是1.8V(待机暂时不考虑)
芯片换过了 查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要是有示波器测下波波
没有换个PC506试试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暂时没有你的这个机器的图纸 用你的贴图分析下
OZ815 1脚   ON/Skip2  是控制的5V吧 (有高电平)
     ...

不是电容的问题,早就试过了。谢谢

网友:
真晕,这就沉了吗?高手在哪里啊,大大们谁能赐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没人来指点一下我是路人甲

指点一下吧 你不是要招人吗?

网友C:
不开机  先查开机电路  再查待机电路  最后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  先查开机电路  再查待机电路  最后查保护隔离电路

待机都没有,查的什么开机电路?

网友D:
你直接测EC那个脚1.8vSON脚有电压么,4脚有电压他的信号不也是EC给的么,说名EC已经工作,换个EC试一试这个EC带BIOS 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测EC那个脚1.8vSON脚有电压么,4脚有电压他的信号不也是EC给的么,说名EC已经工作,换个EC试一试这个 ...

EC肯定没工作,EC的供电都没有呢 ,它怎么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