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彩虹gt450雷暴鲨显卡的问题

楼主(2014-07-05):
有一块七彩虹gt450雷暴鲨D51024M的显卡,在3台机器上试卡,
第一台机器:CPU: 酷睿2E6300 ,内存:金士顿DDR2,2G*800*2,电源:450W的 主板:映泰tp43e。
第二台机器:cpu:i5-3470,内存:金士顿DDr3:4G*1333的,电源:航嘉450W,主板:技嘉H77M。
第三台机器:CPU:i3-3120,内存:金士顿DDR3:4G*1600,电源450w,主板。富士康H77-V的。

显卡在第二台机器上顺利点亮,在第一台和第三台机器上都点不亮,在第一台机器上,是先自动断电2次,第三次启动,但是显示器不亮,风扇都在转。在第三台机器上显示器显示无信号。

显卡刚开始在第一台机器上可以点亮,工作模式在x1运行,后来拆下来擦了下金手指,拆风扇散热器清灰,散热器是硬扳下来的,原来的硅脂固化了。然后装起在第一台机器上就点不亮了。现在只能在第二台机器上点亮。

有没有大神遇到个此类问题

网友:
显卡掉电容了

网友:
掉哪一部分的电容,金手指旁边的贴片电容我找了个其他板子上的电容焊接上去了,大小,长度一样的、主要是在第二台配置的机器上能够完美点亮。就是总线在x8模式下运行。

网友A:
第2个亮机说明主板显卡供电功率大,我就有一个9600在其他主板都不亮,就在1个昂达主板上好使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2个亮机说明主板显卡供电功率大,我就有一个9600在其他主板都不亮,就在1个昂达主板上好使不知道为什么

第二台机器显卡是映众gtx660。在第三台机器上也能够点亮。抓狂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