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M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4-07-05):
今天接一联想本本,如题无待机电流,拆机,测各电感,无短路情况.再测3/5V待机电压,0V.锁定待机芯片及周围电路问题.此板待机芯片是MAX8734A,
如下图:

再测量 ,结果如下:
5V线性电压 18脚LDO:5V ,正常,说明供电及总开启信号正常
3V开启信号3脚ON3:4.95V,正常
5V开启信号4脚ON5:4.95V,正常
17脚VCC:5V正常

芯片工作条件基本满足,难道是芯片坏?于是从料板上拆一MAX8734A焊上,结果一样

再测芯片各元件,发现:
14脚BST5:5V,正常
28脚BST3:0V ,不正常,
再测PR27发现一端4.95V,一端0V,原来是电阻开路所至,从料板测一O欧电阻装上,待机出来了,此板修复.
写得不好,望各位指点!

网友:
LZ是祁阳的么,我祁东果。支持一下老乡

网友A:
祁阳的,谢谢!
你现在祁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祁阳的,谢谢!
你现在祁东吗?

你论坛空间图片店面是哪里的   祁阳么

我在广州   你QQ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论坛空间图片店面是哪里的   祁阳么

店面在祁阳 主要做联想的,也搞搞维修 QQ:917541148 加我

网友:
3v 5v 供电问题

网友:
祁东风石堰的

网友:
呵呵,这么多的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