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哪的事?西数2.5英寸盘:WD3200BPVT,转35秒就停然后立刻再转35秒再停,如此...

楼主(2014-07-05):
大概是哪的事?西数2.5英寸盘:WD3200BPVT,转35秒就停然后立刻再转35秒再停,如此一直循环。。。用D版PC3000的DE可以把数据导出。

网友A:
此故障现在已解决!是分区的事!重新分区就好了!没重新分区之前进PE超慢!分区完非常快!分区之前用PC3000的ED拷数据倒是没事,PC3000就是厉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故障现在已解决!是分区的事!重新分区就好了!没重新分区之前进PE超慢!分区完非常快!分区之前用PC3000 ...

一转一停,都能考出数据,真是比较少见。
似乎跟分区也没什么直接关系,跟电源接触不好,倒是有点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转一停,都能考出数据,真是比较少见。
似乎跟分区也没什么直接关系,跟电源接触不好,倒是有点关系

罗老师真是经验丰富啊!其实一停一转是假象!我想起来了,可能是我用移动硬盘盒的原因:供电不足,分区之前接在台式机上没事(不出一停一转)。

网友(点评):
嗯,估计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故障现在已解决!是分区的事!重新分区就好了!没重新分区之前进PE超慢!分区完非常快!分区之前用PC3000 ...

是呀  楼主神人  重新分区都把这种故障分好了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