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和sl410k维修

楼主(2014-07-05):
客户送来sl410加电无待机。这种修过,主板烧。报价拆机,无待机从电源口查,发现b+无电压,打阻值2,拿出小手电对照电路图检查元器件。。哈哈,3.5v中间电容有裂缝,拆掉,打一直,正常,上电亮机。搞定,
还没装起来sl410k来了,插电流表触发上电,1.1-1.0-1.1-0.9不动了,顺手换内存,还是依旧,拆机检查主板,正常,突然客户说自己在用软件装系统不会弄瞎点,然后死机,强制关机,开机就成这了。还用说?bios可能太高了,不信客户能把显卡点坏了。报价开始搞。。直接在一模一样料板找来bios换上,开机。。上电了,搞定。
没什么技术含量,搞维修不容易,需要大家细心,注意观察,和客户交流好。昨天差点干出糗事,g450电流有条变,感觉是显卡,这机器显卡修不少了,神奇小手电没电了,检查各接口没发现异样。除显卡胶点,贴高温胶带铝箔纸涂好焊油上台了,打开bga灯亮了,正好看见usb口后面引脚缠在一起,疯了,关bga调好引脚上电,好了,差点就送你上天堂了。真得细心啊

网友:
心细是做好维修的一大前提。顺便问一下楼主你的神奇小手电是什么东东啊?SL410K怎么就是BIOS问题呢?想不明白,难道他升级BIOS着吗?

网友:
细心是成功的关键,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我想知道你的小电筒是什么情况。说的那么神奇

网友:
两款都没赶上通病 真是运气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