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硬盘引起的故障

楼主(2014-07-05):
店里压了1台ASUS的机器是换硬盘引起的,原来是硬盘有坏道,换了个新的当时是好的,用了一天就出现问题了死机蓝屏卡LOGO再换还是如此,最后换了个老硬盘250的好了  做了个系统后涛声依旧了,,,扔到一边了,今天又遇到了一台HPCQ45做了个系统卡LOGO拔掉硬盘过LOGO,换了个硬盘够完系统重启安装的时候黑屏左上角显示-j  换了个还是如此 做系统前是好的。。。。。     那位师傅遇到过出来指点兄弟一二(ASUS刷过BIOS   HP还没刷)

补充内容 (2014-7-6 16:56):
HP是隔壁朋友的 他今天没来 先不说了      ASUS的型号是F80S  找了个BIOS刷上不开机了 论坛就一个BIOS这个不太好找呢  那位师傅有上传一下  谢谢哈

网友:
AHCP设置过了没?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会引起蓝屏死机。甚至引起装系统装不了,或者装好了开机到桌面死机,然后系统又崩溃。又要从新装系统。

网友:
可能是硬盘分区表坏

网友:
和隐藏分区有关吧,不行就把隐藏分区废了。

网友:
华硕的我觉得应该清理或更换硬盘接口试试,惠普的进PE重建一下主引导记录,或重分区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hp的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asus的主要差差南桥sata一路和耦合电容

网友:
这问题换内存试试

网友:
重启格式化下硬盘看下

网友:
HP的应该是从新分区再装,或安装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见过内存有问题然后导致分区不完整,重启后就显示个-j

网友:
感觉是系统的事呢

网友:
硬盘分区表的问题,重新分区再ghost

网友:
用光盘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