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mac air A1465 伤心修复记

楼主(2014-07-05):
机型:mac air A1465     三代i5
故障现象:不触发
修复过程:
同行拿来一苹果air,说不开机,写单留下机子。马上开干(ps:这阵子老修其他机子,有点腻了,好不容易来个苹果,先干了再说)
插上可调电源 ,电源头绿色灯亮起,待机0.02 亮绿灯说明认到适配器且不充电或充满(ps:从这里可以看出SMC工作正常,起码待机功能正常)
然后按开机键,无反应,电源无跳变。难道键盘坏了?排除键盘问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拆机拔下电池等会再插上电源,如果只是键盘开关有问题的话机子会自动触发。
于是马上拆机,做以上所说动作,结果还是那待机电流不触发。看来没那么好吃的货啊! 还是原则一步一步查吧,找到图纸+点位。  开始走时序,从按开关开始走起,开关之前就不用查了,像什么PPVIN_G3H_P3V42G3H啊,PP3V42_G3H_REG啊。因为有待机电流且绿灯亮起,说明smc已工作正常,还有拆机前我还按下 (同时按shift contol  option 然后按开机键)电流有轻微变化  0.02-0.017-0.02  ,这是smc在复位并从新定义GPIO。说明smc工作正常,当然这个也是能排除开关键坏。废话多了,
但是写这篇主要是给新手学习,还是详细点吧。不废话接下去,按下开关键(当然已经不用按了,之前说会自动触发了,再说板子拆下也不好接键盘)查下一步SMC_PM_G2_EN 这是在按下开关后smc发出的s5电压开启信号,

同时smc发出PM_PWRBTN_L PCH,实测这两信号正常,并且s5电压和S5_PWRGD已正常产生,S5_PWRGD反馈smc,接下来smc发出PM_DSW_PWRGDpch , r1909已测到PM_DSW_PWRGD 接下来pch就应该发出PM_SLP_SUS_LSLP_SUS#)开启 sus 电压。PM_SLP_SUS_LSLP_SUS#)是经过u7940SMC_BATLOW_L相与产生P5V_3V3_SUS_EN开启信号的

实测SMC_BATLOW_L  u7940第一脚 3.3v正常,测第六脚PM_SLP_SUS_L 0v。哈哈,发现问题,仔细分析这个信号为pch发出,有三种情况导致其不正常,一是南桥坏,二是被其他元件拉低(u7940,三是pchu7940断线。首先打下阻值500左右正常,应该排除拉低,(为了进一步排除拉低,然后把u7940吹下,测量可以完全排除拉低)于是吹下u7940,上电还是没电压排除拉低,难道南桥坏了?这时测下对地阻值,真相大白!(阻值无穷大)断线?? NO ON  ON!苹果的做工除了进水腐蚀很少断线,那就有一种可能PCH虚焊!接下来大家懂的,上BGA.
N分钟过去..............
BGA台拿下板子,插上电,电流一下飘上去!
装机

然后打个电话给同行报价,说多了都是泪啊,本来心情挺高兴的,等到同行回复后心情极度不爽,才报两三张老毛啊,竟然不修,大家评评理修苹果两三张算贵吗?苍天啊大地啊,求求各位看帖的兄弟加点分给安慰吧!

网友:
搞报废还回去,那里便宜那里修去

网友:
能拆的都拆了吧

网友:
现在搞维修的真实难啊。

网友A:
最后是悲剧呀,坚决搞死`````````

网友:
直接深加工,再拿走

网友:
拆点东西,这个必须地~不是坏,是真不讲究~

网友:
三毛又不贵。

网友:
苹果这价钱真心不贵..............................

网友:
现在这行真难干啊。。。转战手机吧!

网友:
价格不贵呀...

网友B:
起码10张啊,如果苹果也这么低那维修就可以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起码10张啊,如果苹果也这么低那维修就可以关了。

三张都不修 别提十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张都不修 别提十张了

你那边有很多竞争吗?别人也不会3张吧,一般人都会报高的。

网友:
换到我直接叫他报废

网友:
直接叫他报废就好了。

网友D:
我一般找人修苹果人家说三百我就给三百说两百就给两百,真替楼主悲哀,反正是客户出钱,大不了自己少赚一点,辛辛苦苦修半天到最后不修了也有点太坑爹了,不提倡把板子给整报废,虽说有些人办事有点不靠谱,但是我们自己不能那么没人品,给他恢复原来故障让他拿走吧

网友:
不建议报废   但是可以做点小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找人修苹果人家说三百我就给三百说两百就给两百,真替楼主悲哀,反正是客户出钱,大不了自己少赚一点 ...

是的,切断PM_SLP_SUS_L 信号还他。。。。。。。。。。

网友:
补上图纸,方便各位下载

A1465820-3208-A图纸 点位.rar

网友:
根据LZ描述,做个故障应该还是没得问题的

网友:
这么低的价格,修机器图个什么,我虽然不是做坏事之人,但是遇到这样的,就让它提前退休算了,

网友(2015-11-20):
这机器 报上价格咯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一般都三张起吧,没三张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找人修苹果人家说三百我就给三百说两百就给两百,真替楼主悲哀,反正是客户出钱,大不了自己少赚一点 ...

已经焊接好了 怎么回复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悲剧呀,坚决搞死`````````

顶起 搞测地一点 花个2-3千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