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17寸双故障

楼主(2014-07-05):
故障现象十分钟之后闪屏 按键不管指示灯绿灯
解决方法 首先代换灯管故障一样  然后测量电源输出电压正常 出现故障时用手触摸主芯片异常烫手 当时没有找到同型号的就买了一个通用板 这下好啦不闪屏改成暗屏啦 当时想着先不管它啦,先修按键吧
惯性先量开关正常 第二步量开关上的电压只有一个有3.2v的电压 然后量排线到按键板出的电压正常 这样疑点缩小到了二极管到排线头的位置  以为是二极管一量没事 干脆把三个二极管拆掉 确定了从二极管的正极到排线断路 最后跳线 故障排除 也正常显示画面啦 次经验只限新手 高手一定要高抬贵手啊

网友A:
不错,我是新手,跟你学习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是新手,跟你学习经验了!

共同进步  刚才图片发错啦改过来了

网友:
先修按键吧
惯性先量开关正常 第二步量开关上的电压只有一个有3.2v
这两句上下怎么也没有联系呀?

网友:
灯管问题把

网友:
要么灯管要么是要压板的问题

网友:
我也是按高压板有毛病修的

网友:
正好需要试试

网友:
说实话 兄弟先谢谢提供案例 不过看过后写的帖子语无伦次 没表达清楚

网友:
以我经验先测灯管 然后高压板 楼主的东西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