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液晶联想c185,19寸蓝灯变绿灯

楼主(2014-07-05):
故障现象:蓝灯变黄灯,不停地来回变,屏一闪一闪的
解决方法:习惯性的测灯管 检测电源电压 测量按键电压都正常
很可能是驱动板的事了,测电压也都正常,然后来到了迅维网论坛结果真有相同的故障,BGA旁的两个六角芯片有一个短路了,找同型号的没找到,换了一个不同型号的不管用 按原理来说他俩是起保护作用的,不用也没事 所以我把两个干脆拿到不要啦 最后加的显影。真感谢迅维网以及里面的大神们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故障。

网友A:
楼主幸运,有的这两个件坏了,附近比芝麻还小的70多欧的小电阻还会坏呢!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了,还有楼主你的字打错了      VGA被你打成了BGA了

网友:
如果能找到原件还是安上好

网友B:
最好有一样的元件换上 稳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有一样的元件换上 稳定些

一般拆掉那俩管都不装的吧  装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幸运,有的这两个件坏了,附近比芝麻还小的70多欧的小电阻还会坏呢!

谢谢下次一定注意,一个小小的东西就会影响全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有一样的元件换上 稳定些

是的听我老板说是起保护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幸运,有的这两个件坏了,附近比芝麻还小的70多欧的小电阻还会坏呢!

呵呵被那个焊台影响了  怎么改过来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呵呵被那个焊台影响了  怎么改过来呀

不好意思没看明白,能说详细点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看明白,能说详细点儿吗?

bga怎么改成vga  我不是发错了吗还能改吗

网友(点评):
这事儿啊,好像刚发帖子时能改,回复那行有个编辑,好像时间长了就改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