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深夜求教各位大神,AOC 2217V花屏问题

楼主(2014-07-05):
哎,先吐槽下,自学点芯片维修真心困难啊。本人二路新手。

晚上收到一个AOC 2217V 22寸液晶显示器。用5分钟左右各种花屏(能想到的都能出现),有时候白屏和屏幕卡死有绿点条。

驱动板号:715G2670-1-2,显示器编号TFT22W90PS,屏号M220Z1-PS3 REV.C1。

拆开,直接奔驱动板,测量驱动板5V转3.3V,3.3V转1.8V供电正常,屏供电5V正常(PS只会测量这么多了)。怀疑屏线问题,清洗后装起来测试,故障依旧。

后来索性不装壳子。直接裸露出来测试。居然1小时了 显示正常的很。可是手摸驱动板图像处理芯片很烫很烫手。花屏和这个有关系么,如果代换是不是找个型号一样的直接换上去就行了。(PS:最新情况这个不装外壳测试一整夜了 一切正常,红圈处很烫手,但是温度基本不再升高,奇怪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7-7 15:18):
2014.7.7号 加了散热器片 问题依旧各种花。同样露出来用 一直是好的 头大了

补充内容 (2014-7-9 17:21):
2014.7.9号 X宝买了个程序刷完 OK

网友:
最新情况这个不装外壳测试一整夜了 一切正常,红圈处很烫手,但是温度基本不再升高,奇怪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可能是这芯片温度高。可以用导热硅胶粘个散热片上去一般就解决问题。

网友A:
现在驱动板又不贵,果断买一块换了它吧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点屏,正常果断换驱动板

网友:
从新加焊一下那个芯片看看。

网友:
这个本来就发热量很大的

网友B:
查一下他的各种电压正不正常啊,是不是有外围元件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驱动板又不贵,果断买一块换了它吧

我这个特殊的X宝要100多  ,同型号的2种的贵的哪一种。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他的各种电压正不正常啊,是不是有外围元件短路了

谢谢提醒,我去找资料测量下各个脚电压,测试一夜后估计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C:
在芯片上加一散热片,加盖开机三小时以上不花屏,就能出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芯片上加一散热片,加盖开机三小时以上不花屏,就能出手了。

已经这么想过。先加焊盖壳子测试。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很多,好像最后都是散热的问题,加个散热片或者一个小风扇

网友D:
屏线 换没有啊   插下屏线有些没有用  换掉屏线 再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线 换没有啊   插下屏线有些没有用  换掉屏线 再测试吧

屏线酒精洗过了。现在问题是 裸露测试一整夜都好的。装进壳子里面就不好。图像处理芯片过热已经订购散热片,不知道能解决不

网友:
不想花太多的钱只能加个大的铜散热器了

网友:
看楼主描述就是散热不好 加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E:
如果加散热器都不能解决。那就只有换芯片。看看我的维修实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0757-1-1.html

网友:
这个驱动板   应该不会太贵吧

网友(点评):
这款很贵的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加散热器都不能解决。那就只有换芯片。看看我的维修实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0757-1-1. ...

散热器马上到了。加上后测试

网友:
加焊了,也加散热片了。装起来就花。。。裸露用一直好。。我的娘啊

网友:
你加散热的话我还不如换个万能驱动板上去试一试好过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 X宝买了个程序刷完OK

网友:
是不是没绝缘好?

网友:
驱动板芯片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