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插上VGA只是一闪能见下图像就没了

楼主(2014-07-06):
有个显示器
无信号能显无信号这样
插上VGA只是一闪能见下图像就没了
高压板和各点电压在没插VGA前测量正常.
但拔下VGA插头又能显无信号这样
红灯信号常亮.
是什问题?
显示器
无信号

网友:
高压我手上有一台就这样弄好的

网友:
高压板 或者灯管

网友:
看看红。绿。蓝。。行。场信号阻值。。

网友:
怎么会是高压呢,上面的人真晕,明显的驱动板问题,能刷程序刷下,测下RGB HS阻止

网友:
感觉是驱动板问题,这个能用串口刷入吗?

网友:
感觉是驱动板问题,能用串口刷入吗》?

网友:
感觉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灯管 或者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要是冠捷代工的显示器 高压板坏的多点 还有 测下灯管 都正常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