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LAA185WA出现负像(底片似的)求助??

楼主(2014-07-06):
故障:图像就像是底片一样的……叫做负像……已经是锁定屏的问题…………查了一些资料说是VCOM的问题……。但是我在屏上看到VCOM的字母,但不知道那个是测试点……请点一下..图在下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我啊.........修好好几天都没有结果.......问一下VCOM测试点在那个是啊?????

网友:
真的好急了.....谁能告诉我...那个是VCOM .谢谢!!!!!!!!!!!

网友:
画圈的可能就是,,,,

网友:
查了.......跟了一下电路...感觉也不怎么是这个点...........打算买个坏屏回来对比..............

网友A:
VCOM 或VGAMMA 不正常都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其中VGAMMA 只要有一路不正常就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OM 或VGAMMA 不正常都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其中VGAMMA 只要有一路不正常就会引起

关键是不知道那个测试点是VCOM ...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是个头痛的问题,我还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