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板I5本子保护隔离,搞不定!

楼主(2014-07-06):
一台HPG6的
笔记本
,保护隔离坏了,ACOK_IN总是低电平,不明白怎样才可以产生高电平?求救,,,附带
笔记本

网友:
图纸看了一下ACOK_IN这个信号是由+VH28上拉的28V,+VH28来自PU2的17脚,如果+VH28也没有直接查PU2条件。图就不上了反正你有图纸!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我这有一个好的板子要不要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