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教! 液晶电源板不接按键板如何强制开机 上了图片

楼主(2014-07-06):
图片上开启信号那边有标注就是不知道是哪两个脚 ?
信号

网友:
电源板5V供电,飞线到NO/OFF 开启背光 右下角图上不是都标号了。

网友:
汗颜,难道你师父比我师傅教的还要少?

网友:
电路 不是很懂 但是学习了 见识了一下 知道自己其他的方面的不足之处 谢谢

网友:
也有从5V到onoff接个可调电阻的!调到灯管亮为止!
同意楼主:
5.0
zhy123
同意楼主:

网友:
开关和调节的着两个都是很细的线,接入之后开关一般是经过三极管然后接入芯片的,他们的线都是很细的ON/OFF都一样,实在不行你就动态测量一下,开关在你屏幕亮的时候是低电平,调节ADJ不是
同意楼主:
5.0
lchmg10575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主真是有意思,图上标的如此明白居然还问。

网友:
下角图上都标着

网友:
5V供电,飞线到NO/OFF

网友:
楼主发这图是给我们学习用的吧!!!!十分感谢啊

网友:
这个图标的说明太好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