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螺纹尺寸与底孔钻头直径

楼主(2014-07-06):
常用螺纹尺寸与底孔钻头直径,对照这个表可以在我们钻孔攻螺牙的时候找到合适的钻头直径。这个属于机械知识一块,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时常用到。

网友:
看来维修电脑还要懂一点机械的知识才行了。。。

网友:
知识在于积累,保存了备用

网友:
这个我应该了解一下就行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一般了解就行了

网友:
大概了解下就行了

网友:
比如你要在塑料或者金属(铝、铜、铁)上打孔做一个螺丝出来,要一个5MM的螺丝孔,那就按表格里找4.2MM的钻头打孔,在用丝锥绞螺纹就完成了。中间的0.8是螺距。明白了吗?

网友(点评):
一般的钢铁材料确实采用这种数据的。用在软材料如塑料。铜铝、锌合金等,选用再小0.1--0.2的钻头打孔,是为了保证螺牙尖锐一点,如果用在较硬材料上,如模具钢等,往往使用再大0.1--0.2的钻头,那样容易攻丝。

网友:
懂了  懂了

网友:
还是了解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