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620可以与哪一种芯片代换

楼主(2014-07-06):
请各位帮,谢谢

网友:
还是只有用51620代换

网友:
最好是换一模一样的吧。

网友:
只能原型号代换
TPS51620工作原理
1 供电输入
P5.0V主供电输入到芯片26脚,V5IN,P5.0V_FILE_CPU输入到芯片40脚V5FILT,芯片2脚输出P1.7V_VREF基准电压
VDC输入到高端门场管D极
2 开启信号
芯片通过VID针脚与CPU通信,获知CPU所需供电电压信息
KBC3_VRON输入到芯片34脚VR_ON,为芯片提供开启信号

13脚PSI#:CPU供电相位控制,由CPU发出;
32脚DPRSLPVR待机模式控制,由南桥发出给CPU,北桥,CPU供电芯片;
12脚DPRSTP#:DPRSLPVR信号的一个复制,低电平有效,由南桥发出,发给CPU,CPU供电芯片,北桥。

3 CPU供电电压输出与反馈
以上工作条件满足后,芯片通过27脚DVRL1,30脚DRVH1,21脚DRVH2,24脚DRVL2输出方波驱动,驱动外部MOSFET导通输出CPU核心供电
芯片通过CSP1,CSN1,CSP2,CSN2反馈输出电流信息,通过VSNS,GNDSNS反馈CPU供电电压信息

网友:
不可以用别的芯片代换吗?

网友:
直接在宝上网买一块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