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4920G花屏 二返三修 故障竟然是它

楼主(2014-07-06):
机器型号:宏基acer4920G
故障现象:花屏
维修:用风枪对显卡预加热后开机不再花屏,判断为显卡问题。
   4920G是可拆独立显卡,首先拆掉显卡植株焊上,加电开机图像正常不再花屏,直接交给顾客拿走;
  过了三天顾客找回来说还是花屏,这次是刚开始不花,看一会视频就花了,自己植株不行?继续拆掉植株,这次做好后在店里试了两天,挺正常的,电话通知客户取机,取机后的第四天顾客又来了说还是花屏!至此不再怀疑自己植株的问题了。
  直接再报价换显卡芯片,三天后芯片到了迫不及待的换上,开机显示正常,这下可放心了吧,在店里拷机三天正常,第四天准备通知顾客取机时又花屏了,并且出现蓝屏, 代码:0X00000116。
  查代码得知是显存或显卡通信出了问题,今天下午实在是忍无可忍,风枪加焊了四块显存,其中第一块推的狠了,连锡了,插上显卡通电,亮都不亮了,只好摘下植株焊上,加电成功亮机,现在修好已经八天了估计故障不会再犯了吧~

    我不怕返修,返修就是给你纠正自己维修错误的机会,维修就是在反反复复中进步,每一类故障只要找到根源,下次再修就不再是问题。

                                                                                                   邢台华丰2014.7.6

网友:
加油,我最棒 + 5 赞一个!

网友A:
楼主,最后查出是显存问题吗

网友:
是他是他就是他,他就是 显存那娃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查出是显存问题吗

加焊显存修复的

网友:
第一次重植显卡的时候显存估计受热不均匀导致虚焊,我猜测的

网友B:
其中第一块推的狠了,连锡了,是板子上连了吗?怎么看出来的呢?

网友C:
是我可能放弃 了

楼主换个头像好不好每次看见你头像就想反胃!

网友:
显存虚焊的少

网友:
显存空焊的不少啊。。特别台机式的显卡

网友D:
楼主很耐心。。。但是稍微有点乱,要是一开始就焊焊显存可能会效率的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中第一块推的狠了,连锡了,是板子上连了吗?怎么看出来的呢?

有带灯放大镜侧面就能看出来,你可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耐心。。。但是稍微有点乱,要是一开始就焊焊显存可能会效率的多

是啊,总是认为显卡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动显存,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带灯放大镜侧面就能看出来,你可试试

就是显存还在上面是吧。

网友:
哥们你真是太好了!我自己的破电脑TCL的也出这个蓝瓶代码!看来有救了!

网友:
这就是维修者考验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啊,总是认为显卡的问题,这是第一次动显存,也是在学习中~

我手里有一个CQ41  显卡加焊,重植,换新显卡。。。。能做的都做了,现在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看视频就白屏,花屏。。。。愁

网友:
显存,真没干过,没什么经验,看楼主的贴算是取到了点经验

网友:
楼主的这种精神值得表扬,如果换了我的话早就退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有一个CQ41  显卡加焊,重植,换新显卡。。。。能做的都做了,现在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看 ...

外接试过吗?我也有一台cq40的机器,外接正常,内屏是灰白屏,屏线换了,屏换了,显卡换了,BIOS写了,还在摸索中~~~

网友F:
邢台活怎么样呢?看着生意不错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邢台活怎么样呢?看着生意不错么。。。

一般般;天天有机器修,尤其是奇怪的故障,只要顾客不催,挣钱多少也愿意修好。晚上听月饼老师上课,白天有机器就修,边学边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我可能放弃 了

这就放弃了,不会吧,话说你也太那个没点耐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耐心。。。但是稍微有点乱,要是一开始就焊焊显存可能会效率的多

显存的问题遇到好多了,一般在搞两次显卡之后还有类似的问题我都是搞显存了

网友:
要看怎么个花啊

两次以后 要肯定自己的BGA 能力啊

网友:
修好只是时间的问题。不过楼主的这个精神确实值得学习

网友G:
多次返修影响客户对我们技术水平的认可和满意度 。。像这种情况,如果我第一次植珠返修后就该换显卡板了。。

网友:
楼主心态不错,返修不怕,慢慢来总能找到问题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次返修影响客户对我们技术水平的认可和满意度 。。像这种情况,如果我第一次植珠返修后就该换显卡板了。 ...

是的,返修的次数多了,顾客会怀疑咱是否会修机器;这个机器我也看显卡板了,最后就是为了搞清楚是哪里的故障,呵呵

网友:
呵呵我也讨厌那些像催命的顾客

网友:
楼主利害,真是考验人的耐心

网友:
不错,学了习了,很能耐心,

网友H:
这个机器的BIOS谁有啊啊给上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的BIOS谁有啊啊给上传下

这个机器的显卡是独立可拆的,所以没有打开机器,也没有备份BIOS,

网友:
显存有问题  最头疼了  尤其是主板上有8颗显存的

网友:
是呀~~~找到根源就好了~~~呵呵~~~是显存虚汗了吗~~

网友I:
那第一块显卡是不是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第一块显卡是不是没有坏

是的,原来的显卡留我这里了,植株封存,以后可试机器用,

网友:
显存虚焊的少,像这样显卡板的就更少了,让你遇到了,你点背~估计是你假焊显卡的时候给碰到显存了吧~你耐心真好,干我们这行的耐心都挺不错的~

网友:
好  给咱们邢台争光  那天去拜访你

网友:
显存一般很少问题,要是有问题倒是很难怀疑是它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所以我才有了二返三修的问题,还好顾客没发脾气,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怎么是倒着拍的吗?

呵呵,是正着拍的呀,可能手机home键这边在左边拍和home键在右边拍不一样吧,
这是我的电脑最后一次出的画面,重启后就再也没亮过!真的是显存坏了吗?
我真的想修好它!

网友:
牛啊,没搞过显存,搞过两次都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