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4-07-06):
     主板不通电。目测贴片电容烧毁 想问问各位大神 贴片电容是通用的吗 台式的主板 不通电该从哪里开始检测~ 怎么检测

网友:
不通电 你摸主板看哪里发烫不 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找外观一样的

网友:
外观相同   同样位置的   最好值也是相同的

网友:
Sir some file can not play how to play that files sir.

网友:
咋没答案呢 等待

网友(2014-08-07):
贴片电容搞不懂

网友:
颜色一样的。大小一样的换。

网友(2015-05-07):
看看,网卡短路不,在看看绿线有没有断,《网卡,io,南桥,CPU供电,等等。。

网友:
电容的耐压和容量确定后直接更换

网友:
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5-10-30):
找个头差不多大小的就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