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LED笔记本屏幕暗屏

楼主(2014-07-06):
从来没修好过LED暗屏,换屏成本高客户有点不愿意,只能来求助维友了
换一个烂屏上去能正常显示,确定是屏问题,测量LED-PWM2.5V,这个应该是开关吧,     PWM-IN3.3V,这个应该是亮度调节,       OVP15V,这个应该是供电,这样的话就有两个电压偏低了,看论坛的帖子有这方面的维修帖,但是没看懂精髓,他们也写得有些随便,从烂板剪升压板出来接线,这样问题就来了
既然那暗屏的LED屏小板上有两个电压偏低,我是不是就只能从主板上飞线到我剪出来的升压板上吗?主板到剪出来的升压板的线飞好,那剪出来的升压板到原LED屏小板之间不用飞线吗?怎么飞

网友:
把LED升压这一部分,分离出来。

网友:
把LED升压这一部分,分离出来。楼上可以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
LED升压这一部分,分离出来

网友:
只是屏上的LED背光问题吧,看下是不是有电容漏电的,我就遇过,漏电烧保险的

网友:
测量升压芯片的条件,休电路一样的原理。

网友:
屏暗很好解决的,缺什么电压送什么电压就行了

网友:
找个一样的屏  把高压板部分拆下来换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是找一样的屏把背光部分剪下来接过去 主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  接地 结好就行了
不过也有led灯条怀的 遇到过一次

网友:
楼主还 是吧电路修出来吧,飞不好还会烧东西

网友:
你先测你那屏上升压出了多大电压,确定是升压板坏了还是LED灯条坏了,如果是升压板坏了,最好找相同大小的屏来换,你裁下坏屏升压板和灯条一起换,这样只用飞升压板上四根线就行了........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挣呀没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