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se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4-07-06):
m2n68-am se转一下就停,电源芯片已经加焊
芯片

网友:
把桥加焊一下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把四针12VCPU供电插头拔下去应该就不保护了.管子应该没坏.还是芯片的事情.加焊不好使就换吧.两个管理芯片都换.

网友:
还在搞它 ,加焊估计不行了

网友:
把四针CPU供电插头拔掉。

网友:
cpu供电管有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