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板号DA0R13MB6E0 进水维修

楼主(2014-07-06):
这个机子来的时候同行处理了进水痕迹,4脚PR32和PC42还有5脚的电阻电容都没有的,并且5脚的电阻位置掉皮了,我补好所有掉的东西之后一同电电流表有过流保护动作,最后发现是PQ20穿了,更换之后心里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待机正常上好CPU内存通电试机,可是谁知道还是一开机掉电,电流接近2A,没有上大电池只有主板套件屏(原机CPU坏的可能性大),最后量一下更换的PQ20有穿了,最后上下管一起更换,一同电几秒钟电流有上下跳变的动作看似亮机了,断电接屏10秒钟过去了没有亮机无意中手碰到PQ20汤我一下,赶紧断电,更换CPU再开机电流最高也有1A左右,手摸PQ20和RT8241都烫手,继续更换上下管和RT8241有不一会就烧穿了PQ20,我无奈了!只有拆下内存屏CPU用万用表跳到1V 的电压从PL18烧机(怕后记短路)可以没有发现短路的,RT8241也换了8脚和10脚我在没有量 初步怀疑是板层烧断线了,rt8241的8脚10脚电压反馈脚出了问题,8脚的怀疑最大。
注:我发这个帖子就是希望高手们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互相学习,相互促进

网友:
怎么只有电路图没有照片啊  看看照片也 知道一点  见识一点  谢谢

网友:
机子不在的!

网友:
我师傅说CPU估计挂了。。。。

网友:
对的,CPU就是坏了
好的CPU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这个机器的BIOS啊!

网友:
我前天修了一张G4的,进水比你的还要严重,还好有图纸跟点位图修好了。

网友(2014-08-22):
LZ能把图纸发上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