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C805挡滚动条

楼主(2014-07-06):
如题,用光盘和U盘也进不了PE,都是挡在滚动条的地方,WIN7和XP都是一样,请有遇到过的朋友指点迷经,硬盘模式我改过,BIOS也恢复过出厂都是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求解答

网友A:
这一款是大电容的机子吗  是的话更换一个试一下

同意楼主: 3.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款是大电容的机子吗  是的话更换一个试一下

不是,东芝后期的本子已经很少用NEC电容

网友:
先排除外设吧

网友:
换系统,刷BIOS

网友:
貌似光驱经常会引起卡滚动条的。可以拆了试试哦

网友B:
硬盘 内存搞下啊  或者不进PE装啊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在外面装好然后放回笔记本里装试试

网友:
光板都进不了P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 内存搞下啊  或者不进PE装啊

硬盘,CPU ,内存全换过,一样的

网友:
换过了,能换的都换了

网友:
系统都装不了,怎么换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盘,CPU ,内存全换过,一样的

那个不是有不进PE装么 者把硬盘取下来装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有不进PE装么 者把硬盘取下来装   试试

都试了,这些都是常用的

网友:
在坛子里看到一哥们说是显卡旁边的电容微短造成挡系统,但我加焊了显卡,并测了显卡旁边所有的电容,感觉并没有短路的,显卡供电1.8V 0.99V都是正常电压,如何出现微短肯定会拉底一点电压,所有我可以排除微短这一可能,只想知道有没同行遇到过类似问题并解决了的,还望慷慨指点

网友D:
我之前遇到一个   是南桥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遇到一个   是南桥问题

是什么机型,是跟我一样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机型,是跟我一样的吗

不记得了      进不去PE  卡滚动条          最后加焊一下南桥好了

网友:
你这估计是主板问题啊 拆开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一款是大电容的机子吗  是的话更换一个试一下

就算是有大电容,故障也不应该是档滚动条啊?应该是掉电才对啊

网友:
果断换桥

网友:
lz  搞好了的话  请说下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就算是有大电容,故障也不应该是档滚动条啊?应该是掉电才对啊

怎么说呢  上次遇到过一台电池不开机的  结果就是大电容的问题  看起来毫无关系 要不是我自己遇到了我都不信  更不用说这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硬盘,CPU ,内存全换过,一样的

报风险  干桥吧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记得了      进不去PE  卡滚动条          最后加焊一下南桥好了

不是我不信你说的,只是我修了这么久的机子,说实HM65的桥出问题的还真的是很少,而且现在这桥下已不挂内存和显卡了,桥的功耗很小真的是极不易坏,我这机子的问题是档在进度条那里,直接干桥我觉还是有点不稳,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风险  干桥吧 祝你好运

呵呵,这可能有点搞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呢  上次遇到过一台电池不开机的  结果就是大电容的问题  看起来毫无关系 要不是我自己遇到了我都 ...

大电容是有可能引响电池开不了的,因为电池电压较底一般都是14V左右,如果大电容不良是可能造成不电池开不了的

网友:
可以硬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
此机没有大电容啊,换下芯片组试下。

网友:
外设故障也会引起卡LOGO故障 比如声卡 网卡 PC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