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E42的时序

楼主(2014-07-06):
求联想E42的时序, 现在主板待机0.06A偏高,但又量不出来哪里短路了,是进水的机器,能触发,电流不动,而且立刻掉电。

网友:
电流偏高  用手摸啊  哪里发烫查哪里

网友:
2楼的方法可以试试看,对照图纸查查条件

网友:
触发后电流不动  ! 那你是怎样判断是触发的

网友:
按2楼的方法来一遍,要是没有,你怀疑哪里就烧哪里

网友:
机器已修好,是内存南桥的供电芯片OZ813的问题,我点背换了第5颗才好的,我换的都是从料板上拆的。

网友:
缺电压啊,各个电感戳戳你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