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IR A1466 不开机 电源指示灯是黄色的

楼主(2014-07-06):
苹果AIR A1466 不开机 电源指示灯是黄色的 黄色是充电。但是电池都没有接上去。。谁知道主板待机有个电压,

网友:
像这种情况重点查看电源口的那几个信号  顺藤摸瓜一般都可以解决办法  待机的话一般看3.42V

网友:
现在是3.3电压没有出来。.3.3V芯片供电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