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30 掉电 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4-07-06):
  今天来一客户,联想Y430的本子,客户说他用的时候是进系统不定时的死机,有时刚开机就卡死了,有时玩一个小时以后才卡死。 他自己在网上查了一下 以为是散热问题,自己把散热部分处理了一下,结果现在是到XP标志就掉电,BIOS下也掉电。 散热部分我们重新弄的,内存,硬盘,我们都换过了。 故障还是一样,看了一下论坛上的帖子,有说南桥,有说显卡,有说CPU供电的。本人新手,现在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了,还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感觉像桥的问题

网友:
先更换个cpu试试  不行的话在cpu附近加两个330电容

网友:
你直接拿风枪280度加热北桥试试

网友:
感觉像散热问题  你看铜管的温度都一样么

网友:
裸板  外设主板上的外设,没思路就一个个的排除

网友:
你检查主板上面CPU接口部分 有没有开焊 看不出来就加焊下

网友:
散热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铜管有问题吗

网友:
裸板测试,先排除外设,   换个CPU看看。

网友:
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是二代内存吗,是二代可以刷下BIOS

网友:
有修过一个掉电的,刷bios 好的

网友:
用手按下北桥看下

网友:
已解决:散热问题,显卡上加个0.5mm铜片,测试正常,没有死机,卡屏,掉电现象。
             此机修复完成。。。

网友:
维修还得要有思路,先查什么,后查什么,不是靠猜。

网友:
原来还是散热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