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BIOS不认硬盘光驱PE全部能认

楼主(2014-07-06):
华硕A43S笔记本  BIOS不认硬盘光驱PE全部能认  BIOS已刷过3个 桥更换过 有谁碰到过这样的故障 请指教。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是裸板测试还是整机。光驱拆掉看看

网友:
光驱拆掉 无线网卡也拆掉故障依旧。

网友:
我觉得有水  PE里识别到是光驱硬盘也是通过BIOS的吧 !

网友A:
BIOS不认没关系,只要pE.Win能认就行,有几个客户没事会钻到BIOs里去认,你也无聊吧?

网友:
你说的没错 不过BIOS不认硬盘怎么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认没关系,只要pE.Win能认就行,有几个客户没事会钻到BIOs里去认,你也无聊吧?

你说的没错 不过BIOS找不到硬盘怎么进系统 你还真的以为我没事做吗。

网友:
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