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17液晶显示器高压板OZ960SN怎么去保护?

楼主(2014-07-06):
优派17液晶显示器高压板芯片是OZ960SN怎么去保护?2脚对地11脚对地都试过不好使!
谁能告诉我呀?谢谢!

网友:
去保护不如换版,去保护容易返修

网友:
第二脚接地去保护,建议大家去保护不要长期使用,去保护引脚是在维修中用来判断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