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场管smk0870 击穿,用什么带换

楼主(2014-07-06):
700v  8a   用什么带换,谢谢大家了

网友:
p9nk70zfp可以吗

网友:
帮帮忙  给大爷跪了

网友A:
代换电压和电流差不多都行,不用太严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换电压和电流差不多都行,不用太严格

pqnk70zfp可以吗

网友:
可以去台机电源上找找

网友:
手头有p9nk70zfp,想知道这个可不

网友:
仙童   代号大概***8n80**
8 - >8A  - - > N-MOSFET  80 --->800V

淘宝打 8n80  就可以找到
想规格好一点就找 9n80

p9nk70zfp 比原本规格差一点但应该可以代用

网友:
电源管好代换,只要600v6a

网友:
没有太多要求 进本上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
20n60轻松代换

网友:
找到合适的管子没有

网友:
换个板板也不贵的

网友:
8N60和10N60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