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plus主板复位不工作维修分享

楼主(2014-07-06):
传个图好慢,就不传图了。
今天修一个华硕板子。用检测卡直接不跑码。量PCI槽A15电压1.5到3.0一直跳变。以为是不复位。开始量电压,内存电压1.2.桥电压1.1,CPU供电1.0.全部正常,复位排针电压1.96.误以为复位电压低。跑线也没跑出啥头绪。开始量822排阻,基本都是8000欧。量到内存与CPU之间的一个822排阻,阻值330欧。果断拆下,拆下一量,阻值正常8200欧。插电正常跑码了,822排阻就空在那里了,运行正常,开机一个小时也没问题出现,
         迷茫,求高手解释,内存与CPU之间的822排阻用途,

网友:
求高手解释,拆掉不用反而好了??

网友:
没人回复啊,帖子不够吸引力

网友:
换一个排阻行吗   试了吗

网友:
那是复位不正常

网友:
那个排阻就空那里了,主板正常,求解释

网友:
难道822电阻是华硕专门设计的?每个问题出现只要拆掉相对应的822就可以解决?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