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3-ES3G

楼主(2014-07-06):
技嘉GA-P43-ES3G反复重启 供电时钟都正常 不跑码 刷了BIOS 还是不行,有修过此故障的师傅指点一下,求助

网友:
按我自己的修法还是先换CPU,尤其上电后CPU不热,再CMOS放电,再BIOS,再IO,再SB再。。。。。

网友:
先换下IO试下。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毛病桥开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