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A开机内屏不显示 外接正常

楼主(2014-07-06):
客户拿来一台机器   型号:ACER 4743G 版号:10277-2N

症状为开机外接正常  但是内屏没有显示,查了一下屏接口条件   第1 2 3 4 脚 电压为19V  第五
脚为2.2 六脚DBC_EN无电压 七脚无电压  八脚1.8 九脚3.3      26   27  28脚  为3.3    29 30脚无电压 LCDVDD是由U6转换过来的   测量4 5脚3.3   但是1脚无开启电压  R245没用料  一查 就直接到桥里边了
我直接飞了一根线 LCDVDD有了3.3V  但是仍然不亮     接下来应该查DBC_EN吗??

网友A:
看看LCDVDD ON  是不是到显卡是的话 就是显卡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LCDVDD ON  是不是到显卡是的话 就是显卡的问题 !

显卡过来的NV_LCDVDD_ON   R245电阻没用料    PCH_LCDVDD_ON   是桥发出的     但是 我直接将U6  的34脚飞线  LCDVDD有了3.3V  开机仍旧不亮  不知道是不是 DBC_EN 的原因呢

网友B:
显存出问题也这样的

网友C:
这个机器屏线坏的也多哦

网友D:
先确定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吧。。。。别走错了路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事情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 。

网友:
屏线     ?      EDID ?    是否检测到屏  ?

网友:
屏。排线。显卡。就这么点东西

网友:
看下26  27脚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比较大,前两天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最后换了显卡好了

网友:
查下edid  主板通过edid识别到屏再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屏线坏的也多哦

屏线 换了 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吧。。。。别走错了路

主板问题  已确定

网友:
换了屏 屏线  不亮   现在难道应该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出问题也这样的

但是外接是正常的呢   感觉显存的可能性不大吧   因为外接都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 搞定了没 最终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发出开启信号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