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为什么这样

楼主(2014-07-06):
(图片)

网友:
内存其中部分坏了呗,换一根试下

网友:
这情况见多了,开始我也当是内存有问题或硬盘有问题。有时点X,有时点确定都没什么影响。后把它当病毒。现在还是不晓得是什么?

网友:
先打下系统补丁看看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遇到了,换个WIN7吧,现在的系统不会了。

网友A:
想都不用想 换上一根内存就OK了 这种问题见多了

网友:
看到好多机器都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都不用想 换上一根内存就OK了 这种问题见多了

瞎说吧!要是这样就换内存,估计我都可以换百条内存了!
这主要还是系统和软件的原因!

网友:
我前天掉地上的一个内存进系统后就是这样的提示。。。。

网友:
用橡皮擦擦金手指试试

网友:
用橡皮擦擦内存金手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瞎说吧!要是这样就换内存,估计我都可以换百条内存了!
这主要还是系统和软件的原因!

你看看你的内存的频率

网友C:
用RST测试一下内存模块有没有坏。没坏重装系统。

网友:
    呵呵  应该软件的问题  我也试过  再重新打开就行了

网友:
这样情况还不知道遇到多少回 了啊    也没解决   现在不管他啦

网友:
确定是没有问题,就用内存测量工具测量下是那个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软件原因多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RST测试一下内存模块有没有坏。没坏重装系统。

装几次系统都一直弹出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几次系统都一直弹出这

那内存用检测软件测试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