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7T主板不跑码,测试结果不断更新

楼主(2014-07-06):
1.CPU灯座全亮,内存灯座也全亮,PIC-E灯座也全亮。
2.CPU上假负载PG和供电都正常,就是复位和PG电压随着诊断卡复位灯微微跳动。
3.BIOS也刷过了,用RT809F刷的,也检验过。

4.按内存旁边的MEM OK复位灯常亮,放开的时候IDRY闪了一下,好像跑了b0然后又显示no也就是不跑码。
5.诊断卡时针灯从头到尾都是亮着的,CPU上真U测得电容耦合两端都有时钟电压。
6.内存上打值卡测RESET和CLK全部没有,内存测VDDSP正常,SDA和SCL三个电压全是3.3V。

疑问:
1.什么原因引起不跑码,看诊断卡的灯应该是正常能跑的了?
2.AM3的内存时钟是从CPU那里过来的吗,跑线路内存时钟进了CPU?
3.内存和CPU的复位由谁提供?

网友:
此板有MEM OK 按钮和指示灯,也是随着复位灯闪

网友A:
一般直接加汗南桥 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直接加汗南桥 看看

PCI-E灯座全亮不是代表南桥没问题吗

网友C:
南桥的问题多吧 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是个什么芯片组啊?

网友D:
华硕的排阻好坏,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的问题多吧 可以试一下

南桥要怎么测,我是新手,对测试点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排阻好坏,不知道对你有帮助没

排阻用万用表分别测四组脚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灯座全亮不是代表南桥没问题吗

这个应该是北桥没有问题吧?

网友:
疑难故障,不好排查呀。

网友:
时钟芯片的第13脚,和到南桥的!是内存的时钟,还到CPU

网友:
南桥可能性多吧    换个南桥

网友:
ht_vld  和pwrok正常不?

网友:
試著不要插診斷卡開機看看,會不會嗶嗶叫~~ati 的板有時插診斷卡會影響開機喔~~

网友:
拆掉内存槽上部与CPU之间的那个822排阻试试,